关于铺铜间距问题

楼主(2012-01-17):
最小线宽设置为0.2032mm,而且这类线宽的导线很多,但是铺铜用0.2032mm太小了,改大点总是显示DRC很多错误,原因是很多地没有和铺的铜连起来,得删除铺铜再把那些不容易的GND和大面积GND连接起来,这样很麻烦,不像pads那样线宽和铺铜间距可以单独设置,即使有些GND联通不到大面积GND也很容易拉过去。

还有这两个间距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是麻烦是你还没研究透吧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铺铜网络的安全间距的 你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 选择网络和板上之间的一个安全间距 距离可以自己设定 例如 你要铺地那就是GND和 WHOLE BOARD

网友B:
还是先多熟悉下规则的设置吧 呵呵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元件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麻烦是你还没研究透吧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铺铜网络的安全间距的 你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 选择网络和板上之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多熟悉下规则的设置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