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建pad错误!!!

楼主(2012-01-17):
我先做一个名为srx1_6y0_6r0_3.ssm的焊盘尺寸用于regular pad,在制作一个稍大一点的命名srx1_8y0_8r0_4.ssm用于soldermask  当我给allegro做pad要保存的时候出现  pad stack origin outside all pad错误,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建ssm时,中心点偏离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ssm时,中心点偏离SHAPE.

我该怎么做、能不能请您说的具体点啊?是不是建pad跟ssm的时候默认原点就是左下角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ssm时,中心点偏离SHAPE.

我建的两个ssm都是是这样设置原点跟绘图尺寸的

具体坐标是这样的 :srx1_6y0_6r0_3.ssm    rec:x 2.5 2.5  x 3.5 3.1    cir1:x 2.5 2.8    ix 0.3    cir2:x 3.5 2.8   ix 0.3

                                 srx1_8y0_8r0_4.ssm    rec:x 2.5 2.4  x 3.5 3.2    cir1:x 2.5 2.8    ix 0.4    cir2:x 3.5 2.5   ix 0.4

烦请您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改变坐标原点,steup/chang drawing origin...
不过最好是你画shape的时候一原点为中心来画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