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间距 怎样才能精确 捕捉不到边缘

楼主(2012-01-18):
如图  我测量顶层铺铜跟Keepout 线之间的间距  但不知道为什么铺铜那边总是捕捉不到边缘点?

网友:
我的没发现问题,可以捕捉

建议楼主设置好栅格点,设小一点

还可以试试下面的捕捉所有层,把打上勾,自己多摸索

网友:
将2#图片中的所有mil都设为1mil就行了。

网友:
快捷键 R+P 测量GAP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测量两个直接的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