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国内超强的板厂

楼主(2012-01-18):
预计要做一个板子,0.5mm pitch的BGA有若干个,有埋/盲孔。所以3mil的线宽会有很多。
另外板上要采集弱模拟信号。希望过孔的阻抗可控,以及钻孔均匀性要好。

国内哪家板厂能做?请推荐一下

网友:
就这个要求也不是很夸张嘛,你随便论坛里搜搜一堆一堆的厂家都能做。
就是过孔阻抗控制有点麻烦。他说控制了你有办法检测么。

网友:
过孔的阻抗控制是个难题,国内几乎没有PCB工厂能控制过孔的阻抗,除了兴森快捷,和他们交流过,前提是PCB设计也给他们做,他们能控制,还能提供过孔阻抗测试报告,他们在高速设计方面很有研究,不过他们的价格比较贵。

楼主:
但是3mil一下线宽很多的话,而且量产,很多板厂说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3mil一下线宽很多的话,而且量产,很多板厂说做不了。

确实很多板厂不愿意接这种单,兴森的定位是专门做研发样板的,他们好像也不愿意做量产的单。

网友A:
呵呵,这样的要求并不苛刻,好多厂都能达到要求。
无锡健鼎 江阴瀚宇博德 广州兴森快捷 汕头超声电子 深圳深南电路……
业界比较有名的

和我们公司合作的是苏州的一家板厂 他们的制程也完全能达到上述要求,不过品质不是很稳定就不推荐了。

网友(点评):
mark了;weixiongnt对PCB厂家挺了解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的要求并不苛刻,好多厂都能达到要求。
无锡健鼎 江阴瀚宇博德 广州兴森快捷 汕头超声电子 深圳 ...

你说的那些厂家能控制过孔的阻抗吗?注意不是传输线阻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些厂家能控制过孔的阻抗吗?注意不是传输线阻抗哦

和我们公司合作的制板厂也考量过孔的阻抗,不过仅考量的是盲孔阻抗(涉及到盲孔的品质问题)。
若要控制过孔阻抗制板厂要做专案,估计只能做样品。
PS:为什么强调“过孔阻抗”呢?主频有多高?

楼主:
板子还没有开始设计,因为是很弱的模拟信号,不希望过孔的阻抗不合适或者不均匀对信号严重影响。

网友C:
一般来说,低电平信号,一般是模拟的,考量的问题和高速小信号不同,Keithley的《低电平手册》有详细的说明。简单来说,低电平信号是指电压在nV以下,电流在pA级的信号。而高速小信号,怎么说摆幅都在几十mV,这时候对链路中的阻抗不连续是非常敏感的,速率越高,上升沿越陡,信号感受到的不连续越敏感,此时需要仔细考量链路中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低电平信号,一般是模拟的,考量的问题和高速小信号不同,Keithley的《低电平手册》有详细的说明 ...

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是做线路板的,FPC,FR4 (4-20层)高频板,铝基板,盲孔板都做

你们厂能否控制过孔阻抗?如果可以,请发消息给我,我们有需求。

网友:
找依利安达吧,这家做不了,应该就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吧?
我做了个BGA 0.4pitch  线宽:2.36  盲孔 有阻抗要求。
可以找他们问问。

网友:
跟版主学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3mil一下线宽很多的话,而且量产,很多板厂说做不了。

线宽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吧。07年底的时候,做使用INTEL的atom处理器的板子,就已经在BGA周边及cpu-南北桥之间大量应用3mil走线了。当时不良率还是很高的,现在已经过去四五年了,恐怕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吧,当时找的是长三角的台湾板厂,因为公司是台资。

楼主(2012-03-16):
快捷很强啊, 刚参加完CPCA, 快捷已经说能做过孔阻抗控制了.
不过深南也说, 他们能做.

网友E:
过孔的阻抗到底一般控制多少欧姆阻抗?它是怎样来控制的?其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用什么工具来计算过孔的阻抗?Polar软件可以计算吗?请了解的告诉一下大家嘛.

网友:
来学习了呀 大家多多发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的阻抗到底一般控制多少欧姆阻抗?它是怎样来控制的?其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用什么工具来计算过孔的阻 ...

看看这个贴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570878

电磁场仿真软件或计算都可得出阻抗受控的过孔,但关键在于制造工艺的控制。

网友(2012-12-15):
你可以找一下 美资控股的设计及板厂一体化的方案公司 以前在那儿干过 至少了解为什么那出来的板子别的板厂都能轻松量的原因了 这尺子是千算万算卡出来的

网友:
欧姆龙也还可以 以前接触过 至少他们的工程回复的很尽职的 就是成本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