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125M時序問題,跪求!!

楼主(2012-01-18):
高手們,對於125M的ddr2clk差分對與數據線和地址線相差300mil,還能調通嗎?跪求解答!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300mil只相差大概40-50ps而已。

楼主:
    真是太感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太感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太感謝啦!

网友:
    关键是楼主的时钟和速率都比较低,只要整体走线比较短,这点长度差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绝对可以 600mil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DDR2的颗粒要求的工作频率范围要查datasheet看清楚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