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等长布线时出错

楼主(2012-01-20):
如图所示,右下角显示等长匹配的窗口前多了一个'T’,并且无论走线长短只显示红色了,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十分感谢!

show Element显示
Constraint information:
    (RDly) U5.D9 to U7.E8  min= 605.31 MIL  max= 444.81 MIL
这肯定是不对的,无论怎么布线都达不到要求,我看了我设置的规则都是对的,惟独这根线在布线的时候出错。

网友:
你这根线是Match group的target(参考线),只要整组线中有一根不等长,它都会显示红色的

网友A:
等长一定要设置target(虽然不设置target软件会自动计算,但是很傻),要不绕完了发现有一根或几根线等长超标,怎么也弄不短(allegro比较傻,不能自动找到最长的作为target)

楼主:
原来还要设置target,我看书上没说,所以以为不用设置了呢!谢谢指点!

楼主:
但是怎么设置targe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怎么设置target呢?

在等长组的 deta tolerance那栏目下,选择最长的那条线右键set as targe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等长组的 deta tolerance那栏目下,选择最长的那条线右键set as target即可

非常好!谢谢!

网友B(2012-08-17):
引用 网友A:
等长一定要设置target(虽然不设置target软件会自动计算,但是很傻),要不绕完了发现有一根或几根线等长超 ...

老版 知道这种是什么情况不 ,在中间 左不左 右不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版 知道这种是什么情况不 ,在中间 左不左 右不右的

如果一条网络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等长组中并且两个等长组都不满足等长约束的时候就会这样;如果网络是target也会这样,因为这条线比一部分的线短,又比另外一部分的线长,并且都不在误差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要设置target,我看书上没说,所以以为不用设置了呢!谢谢指点!

书上肯定有,多翻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条网络同时在两个不同的等长组中并且两个等长组都不满足等长约束的时候就会这样;如果网络是target ...

我就绕4个XNET  ,都没设置其他的规则,我测试了1下,如果我MG组中 去掉2个XNET(此时MG中只有2个成员),设置好target再绕线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绕好其中2个XNET后,再将1个XNET 添加进去,再绕线 都是正常的,但是这样一个一个添加进去 太麻烦了。
在MG 中设置好TARGET的,那根线 没动的 就是绕其他3根线 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工程文件,
老版 帮我看看 一起就6个元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绕4个XNET  ,都没设置其他的规则,我测试了1下,如果我MG组中 去掉2个XNET(此时MG中只有2个成员) ...

你使用了xnet等长又使用了pinpair等长,只用其中一个就行,效果是等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长度显示,我也没弄清楚,可能allegro对于xnet和pinpair的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了xnet等长又使用了pinpair等长,只用其中一个就行,效果是等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长度显示, ...

问题找到了,主要是ALLEGRO 自动生成的Tolerance  是 《:25mil》必须要改成《0mil:25mil》要不然没有参照物,所以ALLEGRO 就自己寻找 最长最短的2根网络作为掺照物,就会出现 RDLY 在中间,左边表示与最长线 差,右边表示与最短线的 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找到了,主要是ALLEGRO 自动生成的Tolerance  是 《:25mil》必须要改成《0mil:25mil》要不然没有参照 ...

OK,受教了!

网友(2013-05-15):
还是不会啊,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设这个东西啊,跪求!

网友:
我用的是1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怎么设置target呢?

在等长规则里面设置

在等长规则里面如上图设置

在等长规则里面如上图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长一定要设置target(虽然不设置target软件会自动计算,但是很傻),要不绕完了发现有一根或几根线等长超 ...

有时候是觉得比较傻,不会自动计算最长,感觉默认的target不总是那个最长的。

网友:
那等长是不是有点问题 不是要3X wide 么  才5mil 也太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