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Outline复制到anti etch层的skill源码【前提:outline是shape

楼主(2012-01-20):
以下是skill 源码:【outline为line时,请自己学习一下skill,根据源码自行修改】

; I can now be reached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 E-Mail: shirdon1@163.com

;=======================================================================
defun(Outline_anti_CreatShape ()

        prog( (seg_list shape_path   )

                shape_line_all = axlDBGetShapes("BOARD GEOMETRY/OUTLINE")   ;抓取outline  shape 外形

                setof(nam shape_line_all

                        seg_list =nam ->segments

                        shape_path = Outline_anti_BuildShapePath(seg_list )

                )

        )

      shape_line_all=nil
)

;========================================================================
;create a path
defun(Outline_anti_BuildShapePath (segment_list)

        prog( ( return_path coord_number)

                coordinate_number = nil

                if(coordinate_number == nil then

                        foreach(seg segment_list

                                when(seg->objType == "line"

                                        if(coordinate_number == nil then

                                                coord = car(seg->startEnd)

                                                return_path = axlPathStart( list(coord)  seg->width)

                                                return_path = axlPathLine( return_path seg->width nthelem( 2 (seg->startEnd)) )

                                                coordinate_number = t

                                        else

                                                return_path = axlPathLine(return_path seg->width nthelem( 2 (seg->startEnd)) )

                                        );endif

                                );endwhen

                                when(seg->objType == "arc"

                                        if(coordinate_number == nil then

                                                coord = car(seg->startEnd)

                                                return_path = axlPathStart( list(coord)  seg->width)

                                                return_path = axlPathArcCenter( return_path  seg->width nth( 1 (seg->startEnd))

                                                seg->isClockwise seg->xy)

                                                coordinate_number = t

                                        else

                                                return_path = axlPathArcCenter( return_path seg->width nth( 1 (seg->startEnd))

                                               seg->isClockwise seg->xy )

                                        );endif
                                );endwhen

                               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Anti etch/ALL")

                                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Anti etch/Power")

                        );endforeach

                )

        )

)

axlCmdRegister( "ota" `Outline_anti_CreatShape)

自己再看看,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修改合适你自己的代码!
红色粗体是copy到的目的层面

快捷命令“ota”,具体自己修改就好了

附件中不包含这个语句,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Anti etch/Power"),自己可以补加;
再在allegro.ilinit中添加语句load("outline2anti.il"),就好,顺便在此呼吁一下版主,尽量开源,帮助更多需要学习提高的一线战友们!

可以在这两句前面增加判断语句,路径是否存在,这样就不会重复复制【有兴趣,可以自学修改一下哈】
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Anti etch/ALL")

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Anti etch/Power")

楼主:
  axlDBCreatePath( return_path, "BOARD GEOMETRY/OUTLINE")
就相当于把outline的shape变为line了,

网友A:
    这个跟直接Z_copy有啥区别?我觉得z_copy就可以做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直接Z_copy有啥区别?我觉得z_copy就可以做到啊

    老实说,我不知道把outline变为anti-etch具体有什么用,我反正没有这么用过。只是有人提出来,就顺便写一个程式。如果说和z-

    copy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一个shape to shape【不是unfill】,而程式是shape to line,代码是开放的,只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学习,共

    同提高【个人还是比较倾向源码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