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005中的symbol editor问题

楼主(2012-01-21):
我用的mentor2005,在用library manage中的symbol editor进行symbol设计时,发现一个符号画完后,无法再对上面的管脚和线进行选择,每次点击都是对进行:set origin的功能。这个问题,请高人指点下,还有就是如何显示出来symbol outline。
我在dxexperience中进行设计好的symbol,在中心库中看到的就是不太正常,有些管脚的标号是叠在一起的,但在原理图中是正常的。是不是中心库有什么问题?
最后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
估计是dxdesigner里面做了font map,在symbol editor里面没做,所以看到的样子和dxdesigner不一样

网友:
05中的symbol editor对outline的位置貌似有些问题。具体表现在如果画好后再调整symbol的位置,则极可能发生outline与symbol的外边界不一致的情况
可以用07做,然后在05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