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cb editor不刷新

楼主(2012-01-21):
请教达人:用的是spb16.2,原来好好的,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出问题了,问题表现在pcb editor,拖动元件无论你点击元件拖动还是使用move命令移动元件,它显示的画面都是不动的,必须把画面刷新一下或者放大缩小一下才能够显示出来,不然怎么都没有反应。重装了几次系统,而且试过spb16.5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谁能够告诉我这是怎么了吗?

我在用pads9的时候也老是提示系统什么exe错误,上网查了下所是vc2005没有安装,可是我都装了的,我又重新安装了vc2005,2008,2010结果还是一样,今天又试了下,竟然莫名其妙的好了,但是cadence的这个问题却任然还在,郁闷啊。

网友A:
你是说屏幕不移动?我的也不移动呀?都不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屏幕不移动?我的也不移动呀?都不移动吧

不是移不动,而是你移动元件的时候不能看到元件随着鼠标指针走,必须在按f5刷新或者把电路图放大或缩小之后才可以看到元件移动到了那里

网友:
哈哈,你这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我也是新人,不会弄,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可能是你启用了opengl,但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或者不支持这个部分。试试看把opengl这部分功能去掉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可能是你启用了opengl,但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或者不支持这个部分。试试看把opengl这部分功能去掉看看 ...

很奇怪,以前我一直用的这电脑+win7 32位的系统一直是可以的,原来是t3200cpu+x3100显卡,后来换了T4200的cpu,貌似还把硬盘从原来的ide模式改成了achi模式,之后就发现不行了,难道是这个原因?
我还没找到opengl怎么设置,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里面只找到两个拖动条,不管我把它移动到0或100都没用。难道真的要我换机器或者改用其他软件吗?AD6.9好用吗?我用cadence做出的电路图打印效果不是很好,学校条件就是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可能是你启用了opengl,但是你的显卡有问题或者不支持这个部分。试试看把opengl这部分功能去掉看看 ...

解决了,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把win7的aero显示效果关掉就行了,就是每次要用软件之前要换一个显示效果,这点麻烦了点。

网友:
操作系统要那么多花哨主题,浪费资源

网友C:
我想也是OpenGL的问题。
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ThinkPad集成显卡,扩展一个外接显示器,在显示器上操作就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后来换了台笔记本,独立显卡解决问题。
其实Allegro对系统性能要求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也是OpenGL的问题。
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ThinkPad集成显卡,扩展一个外接显示器,在显示器上操作就会 ...

呵呵,这次遇到了,下次再处理就有经验了!

楼主:
感谢热心的longzhiming哥们,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顺利结局这个问题了,就是在allegro.exe的兼容属性里把“禁用桌面元素”勾上,以后再次打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