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标不成功,

楼主(2012-01-21):
每次都提示warning,然后程序没有响应了,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这些警告是由于Allegro不允许管脚重名引起的,除了警告外要注意看有没有错误,只要有一个错误就会终止导出网表,如果没有错误则会生成网络表的,你可以在项目管理器的输出文件夹下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警告是由于Allegro不允许管脚重名引起的,除了警告外要注意看有没有错误,只要有一个错误就会终止导出网 ...

你好,还想请问下,不是吧管脚属性改为power后,管脚可以重名吗?

网友A:
可重名是OrCAD,Allegro是不能的,因为在HDL中,管脚名就是管脚号,而OrCAD中的管脚名个人认为可对应为HDL中的管脚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重名是OrCAD,Allegro是不能的,因为在HDL中,管脚名就是管脚号,而OrCAD中的管脚名个人认为可对应为HDL中 ...

那OrCAD导成Allegro的网表不允许重名,及时是power属性的,对吗?

网友B:
将type改为power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type改为power即可

能加qq聊吗?262491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