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封裝製作的問題

楼主(2012-01-23):
大家過年好! 小弟是新手, 想請教各位先進關於封裝製作的問題.
小弟目前正在使用的是pads9.0, 正在學習如何製作零件封裝.
我發現pads零件庫內的零件封裝的零件外框(2D line)都是設置在All Layer層,
以我所認知的製作pcb工藝概念, 零件外框不是應該設置在Top Silkscreen層嗎?
那我自行製作的零件外框到底應該設置在All Layer層還是Top Silkscreen層?
預設的零件外框設置在All Layer層, 佈線時不會跟電氣走線搭在一起嗎?
出gerber也不會有問題嗎?
還望先進前輩們指教, 謝謝!

网友:
我认为outline是应该放在silkscreen top层的。 如果设置为all layer了,可以出gerber的时候设置一下,把不该有的outline不出出来也行,不过这样比较麻烦,还不如一开始就设置好。

网友:
主要看你是否能灵活运用了,

网友:
我喜欢放在 Top 层.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规范, 跟公司统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