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灌铜与焊盘连接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了)

楼主(2012-01-28):
怎么将同一灌铜内的相同焊盘分别设置成全覆盖和花型连接的?双层板,在用灌铜铺GND或VDD时,不是所有相同形状的焊盘都需要花型连接,有的需要全覆盖,这样怎么设置??谢谢
补充:1. 比如同一个灌铜区,里面需要连接10个方形表贴焊盘,5个需要全覆盖,5个需要花型连接,怎么设置?
      2. 导线怎么与灌铜连接?
      3. 在TOP层画条2D line线,这条线是铜线吗?

网友A:
1.全部设置为花焊盘,然后在需要全连接的焊盘上加一块cooper
2.把导线拉到灌铜框里就ok
3.在top层画完2d line,同时要在光绘设置里把2d line也加上,才算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全部设置为花焊盘,然后在需要全连接的焊盘上加一块cooper
2.把导线拉到灌铜框里就ok
3.在top层画完2d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