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今年的设计全部使用expedition做

楼主(2012-01-29):
经过漫长的建库完善期,决定今年的设计全部使用expedition做。
    首先完成了一个同步CAPE库,capture sch库,allegro PCB库,protel PCB库,Expedition PCB库。所有的封装名称全部一样,每个封装都同步建好。原理图同Capture设计,这样无论谁接手我的设计,或是找谁来做设计都可以复用原理图。PCB布局布线也可以参考。
    封装全部按照pdf文档规范制作,每一个器件保证有pdf文档。
    然后针对分立器件的sch库,每个参数的器件都做一个封装,关键参数都要注明。调用封装后参数不能修改。这样就规范了物料选型问题。
    在以前的公司也用expedition试着做了3个设计。
    现在下定决心今年的设计全部使用expedition做。
    感谢eda365解答我在学习expedition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很好用的软件!

网友:
expedition做PCB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建那么多库,要注意准确性。不要出现引脚对应错误等。
楼主能说下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么~

网友:
顶楼主一个,共同用好expedition

网友:
expedition有了库之后效率是最高最快的,如果公司用还可以试下xtream多人协同布线!

网友A:
我已经把ODA的DC库修正成为EE的标准库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自动创建dxdatabook,能否一起研究一下。如果这个做好了,我会放出来给大家

楼主:
目前还是个打工的。这个庞大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想自己干。

楼主:
目前只会用expedition勉强能做个设计,需要大量的练习使用。
先把基本的功能用熟,dxdatabook暂时不打算研究。
主要使用A8的ARM和E500的PowerPC两个处理器平台。

网友:
果然复杂啊

网友:
rickleaf 能不能把你的ODA库打包放出来?你给的那个网址我应经下了两天了还没下下来,真是慢得要人老命啊!

网友:
晚上会上传到365的ftp

网友:
标准和规范化库是件漫长而复杂的工程

网友:
我也用EE一段时间了,个人感觉:不用贪大求全,建全面的库,我现在只是这么几个元件就OK了:
基本的:
电阻(从0201-1206封装),电容,电感。这几个即可。
IC:基本就是BGA,还有别的 ,这个用到可以用LP WIZARD来生成。
接插件:这个就比较麻烦和复杂了。需要用DATASHEET来自己做了。

基本就以上的那么点基本可以满足应用了。

网友:
我用expedition 建了一年的库,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2012-03-04):
我也学习了一下,expedition  比PADS 强多了,也要想换过来,原理图是用ORCAD  导入expedition,现在有两个问题,1,在PCB上orcad value 不知道怎么显示出来,在属性可以看到orcad value。2,ORCAD 原理图怎么跟expedition 交互操作。

网友B:
暂时没有工具能交互

网友:
其实Dxdesiger 比orcad要好用一点点吧,个人觉得

网友:
ORCAD 是电路图的标准,不得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工具能交互

有的,mentor有为它的大客户提供这些接口的,也有公司跟其合作开发这些接口,像华为,中兴都有自己的ee跟cadence接口,因为orcad有其不严谨的地方,但是又不难学,外面用得非常多,稍微大点的都是HDL在设计,但这软件巨难学

网友(2012-05-01):
expedition建库太苦了

网友(2012-06-20):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ODA的DC库修正成为EE的标准库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自动创建dxdatabook,能否一起研究一下。如 ...

求expedition安装软件~~

网友:
原理图是用ORCAD , 导入expedition,不知具体怎样导入的,请楼主指教。多谢!

网友(2012-09-25):
从Veribest98到现在Expedition,支持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