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安装失败后,不让再安装

楼主(2012-01-30):
求助:请各位前辈指点,16.3安装失败后,在控制面板删不干净,重新安装出现如下提示:Server Install Cannot be carried out in this workstation as a Client Installation of SPB 16.3 was found here.Installation will not contiune.

网友:
那是因为在安装盘里面有几个文件没删掉,好像在安装盘里面 的  program   files文件夹里面。
可以试试用360卸载,就可以看到那几个文件在那里,试试吧

网友(2012-06-03):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求解

网友:
用这个Windows Install Clean Up彻底清除

网友(2013-09-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直接调用uninstall也无法卸载,于是直接删除文件夹,并把注册表中相关项删掉,最重要的一条是: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然后找到Cadence的HKEY:{64D24684-9E7E-4876-B5E5-1E134996988D},
这一条不删掉是无法安装的,删掉后就OK了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把,不然搞几天都不一定能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