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过孔周围的圈

楼主(2012-01-30):
请问一下,我把过孔删掉后,怎么过孔的那个圈还在,移动以后,也是在那里。怎么弄掉啊

网友A:
重新运行灌铜
tools-pour manager-flood-flood all-start
再看

楼主:
我灌过了  那些圈是电源层的  有的是底层的, 但我移动后再灌 铜过孔上就没圈,移动前的位置上还是有圈,但提示距离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运行灌铜
tools-pour manager-flood-flood all-start
再看

我灌过了  那些圈是电源层的  有的是底层的, 但我移动后再灌 铜过孔上就没圈,移动前的位置上还是有圈,但提示距离出错

楼主:
就像这样

网友:
你内层用的是负片吧,那就要执行负片灌铜plane connect-select all-start,灌完再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