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大侠,怎么画下面的多边形外框用pads

楼主(2012-01-30):
给位大侠,怎么画下面的多边形外框用pads

网友A:
先另存DXF格式,直接导入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另存DXF格式,直接导入PADS

你看怎么把外框设置为board outline

网友A:
先在CAD里面,把板框设置成闭合线啊,PADS只能把闭合2D线改成board out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CAD里面,把板框设置成闭合线啊,PADS只能把闭合2D线改成board outline

大虾,cad用的不熟练,你那有视频教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CAD里面,把板框设置成闭合线啊,PADS只能把闭合2D线改成board outline

大虾,怎么设置成闭合线,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怎么设置成闭合线,请教下

使用 Pedit 命令将直线转换成 线段.

网友:
大哥,你这都不是一个闭合的图形,怎么转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