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插座的封装怎么建

楼主(2012-01-30):
100管脚的LQFP的芯片插座封装,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资料全么??封装资料就这么一点。中间那一排孔的位置具体怎么确定??还有就是管脚号怎么对应啊??

楼主:
还有就是封装的孔径是0.8mm还是0.5mm(标注为24x0.5),求帮助。:):):)

网友(2012-03-16):
孔径R0.4,0.8是直径,0.5是两个孔的距离的一半

网友:
    怎么看出孔径R0.4呢?

网友:
    0.5是pin脚中心距,孔径是0.8的,一共100个

网友:
    0.5应该是两个孔的距离的1/3。
    孔距是1.5*2.54

网友(2012-12-13):
    这个好复杂啊     没用过,100脚的都是直接焊的

网友:
    前面的4-    100-   就是表示个数的意思

引脚100个      0.8 就是孔的直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