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RK点的制作

楼主(2012-01-31):
我用pads制作MARK点的时候,不知MARK怎么制作,是不是画一个1MM的焊盘后再画一个布线禁止的1MM的环

网友:
差不多是这样吧

网友:
除了你说的,还要弄一个5mm solder mask 的圆。

网友:
最好在阻焊开窗区外再加一个8mil宽的铜环

楼主:
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2-03-07):
加阻焊4MIL

网友:
学习 下

怎么哪里都见的到你。

网友:
找找网上的样板,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照着做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