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xpedition 每次关联原理图的时候都要重新设置规则

楼主(2012-01-31):
有什么好办法保留原来的规则么?

最好给个步骤

网友:
你原理图用的是DXD吗?
你是在forward之后CES规则会重置吗?因为DXD原理图中也是有CES的
三个办法:
1 在CES里输出规则,完成原理图更新后在CES里在导入
2 在更新原理图forward后,没有报错,设置好CES,保存,在执行back标注,将PCB里的规则注入回原理图中的CES,下次再更新原理图时,在这个已经被注入CES规则的原理图上修改在关联就不会有丢了
3 直接在原理图的CES里设置规则

网友(2012-03-14):
有的时候在PCB里面已经设置好规则,但是没有对原理图进行反标,原理图有更新时,pcb里的CES一样没有丢失,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软件会自动执行反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