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库的时候如何将引脚左右或者上下颠倒?

楼主(2012-01-31):
如题
好像默认的都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我想放四排引脚,按照芯片的的引脚排列,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请教下大家如何来修改

网友:
當放好引腳後,可以先將元件體積加大,然後點選引腳,按壓滑鼠左鍵不放,拖拉引腳道你想要的位置。結束拖拉之後,再將元件縮回原來大小即可。

另外之前我有回復一篇文章,有提到利用表格建庫,一次到位的方法(也是在ORCAD論壇裡面),要去找一下,再回復你。

网友: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098-1-1.html 裡面4樓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