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和pcb的同步

楼主(2012-01-31):
改过原理图,package做完原来pcb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只好又重新建立一个pcb,可原来所摆的元器件的位置信息怎么能读进来呢,用了Pr -file=config\xyplace.date提示说ref已经变了
另外,如果想改层叠结构呢,比如原来用的是4层的模板现在想用8层,在哪里改?

网友:
层叠结构有两种改法:
1.在JobWarzid导入网表的时候选择8层的模板。
2.在expedition中,setup->setup parameters->general->layers->remap layers。先修改层数为8,再点击remap layers。

网友:
请教一下Pr -file=config\xyplace.date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