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 为什么要将几组线设置class?

楼主(2012-01-31):
在学习DDR的布线,有点前辈说:“地址和时钟其他控制线做一个class ,走在一起”,class有什么作用?还要相应的设置class的规则吗?
坛子里的前辈们,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设置成class的目的就是为了设置独立的规则,比如等长。否则你一根根的设置,非累死不可!

网友A:
补充一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Class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一些Nets;Group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Pin Pairs ,在设计DDR类走线时,巧用这些可以更利于对走线等长等方面进行设置。
别把这个看的太复杂。
你养了很多鸡,鸭,鹅,还有猪。你可以把他们分成2个class,家禽类和牲畜类,同时家禽类你可以把鸡鸭鹅分成3个group,单独进行饲养。
对你有用的话,给加两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class的目的就是为了设置独立的规则,比如等长。否则你一根根的设置,非累死不可!

谢谢!受教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多看看相关时序图和应用手册就行。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所有地址或数据线上的波形一致并可用。分成class也可设成不同颜色,layout时效率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Class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一些Nets;Group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Pin Pair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多看看相关时序图和应用手册就行。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所有地址或数据线上的波形一致并可用 ...

好高深啊,如此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多看看相关时序图和应用手册就行。其实最终目的是要所有地址或数据线上的波形一致并可用 ...

谢谢!设置成不同的颜色,倒是很实用

网友(2012-08-04):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Class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一些Nets;Group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Pin Pair ...

那bus呢

网友C:
bus 是总线走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Class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一些Nets;Group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Pin Pair ...

生动形象

网友:
最近一直都是设置bus ,感觉很好用

网友(2012-09-20):
受教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s 是总线走线了。

什么是总线啊,总线应该怎么走线呢,是只有一根线叫总线,还是总线就是指DQS的所有数据线,求解!!

网友:
Class没弄过,请教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在Design rules设置中,Class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一些Nets;Group指具有相同设计规则的Pin Pair ...

讲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