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走线时,不想删除原来的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01):
重新走线时,不想删除原来的线,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A:
router界面 tools->options->Routing.把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 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uter界面 tools->options->Routing.把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 勾上。

我用PADS LAYOUT画线,这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PADS LAYOUT画线,这里可以设置吗?

这个。。我拉线一般都是在router那边拉的 很少在layout这边拉。。我看了下layout设置那里的选项。好像没找到这个。
所以 你还是到router那边整吧。

网友B:
点击焊盘,ctrl+j,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焊盘,ctrl+j,走线-------

谢谢你的解答!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ctrl+j,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