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utline上绘制的两个图形合并问题

楼主(2012-02-01):
求教如何将用add-line 和add-3pt-arc 两种线画的外形合并成一个完整的outline?在线等。

无

网友:
    顶楼主,至今未发现解决方案……我画闭合的外框都是一次成型

网友:
    为何不用AUTOCAD结构图直接导入?

网友:
    用AUTOCAD结构图直接导入

网友:
    allegro这功能的确是做的很弱啊,用mentor的时候很方便的说!

网友:
    我也是用autocad導入的說

网友:
    delete命令,右键cut,find选line,点击横着的那段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 我用坐标一条直线一个圆 那么画出来的。。。哈哈方法是笨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