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 中设置多模型等长

楼主(2012-02-01):
最近在捉摸一块挂4个DDR2的板,DDR2采用正反贴。数据线两片共用,地址线四片共用,而控制/命令又是两片共用。所以需要设置两个模型。(这里以地址线等长说明。)
步骤:
1:先将需要等长的信号加入一个BUS,DDR2地址等次集合包括A0~A12,CS,RAS,WE,BA0~BA2,CKE,ODT,CAS。在这个工程里面,CS,CKE,ODT是双倍,所以一共有13+6+3*2=25根。
2、取相同模型的信号创新一个模型。这里分为1拖4和1拖2两种。
3、不论创建多少个参考模型,一定要取相同的Rule Name,不然无法匹配到相同的MGrp中。
4、具有相同模型的信号匹配参考模型。
5、创建完成,接下来就需要分析并绕等长了。、
6、注意同时拖几个器件的拓扑结构需要创建等数量的Rel  Prop   Delay  Rules.并且都取相同的名字。
  公司不能贴图,说得不是很清楚。欢迎一起讨论。

楼主:
发现设置多模型等长问题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在设置RULE NAME时取相同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就是MGrp的名字。驱动以后自然就在一组里面了。。。之前还说那么多。。。
这就是学习过程吧,把之前觉得负责的东西变得简单。。。。

网友(2012-03-02):
看过。。实践出真知

网友(2012-06-0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