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安装再win7上 断网才能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群里也有朋友问过次问题,现在还是不能正确解决嘛?    我现在在win7下装了pads9.3,也是同样的问题,家用ADSL宽带,要断开网络才能打开软件,  如果先断开网络然后再打开软件,接着恢复网络的话,等一会软件就会占用CPU50%左右的资源,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安装的时候是按照一个PDF安装文档装的,上面说不安装联机服务,是否是这的原因。

楼主:
在线等高手解答啊

楼主:
有多少人可以在 win7上使用 PADS9.3  回个话

网友:
我安装的是精简版 貌似一切正常,但是转换格式都是错误的文件

网友:
Win 7 professional版本上安装的PADS 9.3完整版,一切正常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不清楚你的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升级到9.3.1问题就会解决,不要再问类似问题了。这是旗舰版Win7出的小小问题。

网友:
9.3.1没遇到过。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现在用一个路由器解决

网友(2012-11-14):
好像9.4.1版本的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用9.4.1精简版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只要连网的,PADS程式打不开,害我安装了好几次,昨天无意断了网,试着打开看看,居然打开了,但是不久后我的QQ就老是掉线了,不停的登陆了,网络也打不开了。。。

    谁有好方法?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问题!不清楚你的是什么个情况

装的是Pads9.3安装版的,必须要断网才能打开软件,一连网就打不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网线上网会这样,搞个路由器连wifi就可以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