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技巧 请教

楼主(2012-02-02):
请教各位高手,AD中 一般,

1、如果重新走一个线路,会把原来的线路自动删除掉。

2、大电流的走线,一般在换层的地方我放两个或多个via,但是顶层和底层的走线要同时覆盖这几个过孔,在双击结束布线的时候,会把,其中一个via自动删除掉。

请教,如何将以上两个功能屏蔽掉。

万分谢谢。

网友:
    把框中的勾去掉就ok了

网友:
    恩,楼上的做法

楼主:
    非常感谢fongqiansam 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