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总线引脚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2-02-02):
请教各位高手:这里客户要求把REG3的元件库中的VIN,PGND,VOUT做成总线引脚,但是对照芯片规格书,是一个LGA的封装,我封装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引脚名对应,我做总线引脚时候,引脚编号该如何处理,期待各位高手支妙招啊,谢谢

网友A:
建議用階層式的方式將電源IC畫化成一個模組,用PORT連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階層式的方式將電源IC畫化成一個模組,用PORT連進去。

symbol我建成这样子了,不是很明白到时候生成网表的时候怎么把引脚和引脚编号比如A1,A2这样与PCB封装库对应起来呢,阶层式是直接做成一个block吗?

网友A:
我畫了一個階層式的原理圖,供你參考。 但是LM4600元件管腳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畫原理圖只要簡單、明瞭、易懂即可。客戶要求不定是對的。因為ORCAD是有限制的。
好像MENTOR可以達到用總線的方式(總線裡面是不連號,或是不相同性質的名字)去畫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畫了一個階層式的原理圖,供你參考。 但是LM4600元件管腳是不正確的。

我認為畫原理圖只要簡單、明瞭、 ...

谢谢Jacklee兄,你的意思就是库里面单独的一个一个引脚还是要和pin number对应起来,在原理图中可以画个模块示意是吧

网友A:
  就是這個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意思。

非常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這個意思。

前辈,还要请教您一个问题:ORCAD生成第一方网表的话,网络名称里面不能有/斜杠吗?哪些是非法字符,我生成第三方网表没有问题,但是第一方就是生不成,报错就说有illegal character,我检查过客户的原理图只有/,但是改了还是生不成第一方网表,客户一定要求用第一方网表,求指点

网友A:
第一方网表???   第三方网表???

應該說是你要轉出哪一種格式的網表(要給哪一種Layout用? 或是有甚麼軟件要用)?  不同網表有不同要求,有些非英文字可以用,有的不可以。所以要確定網表的格式,才知道有甚麼要特別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方网表???   第三方网表???

應該說是你要轉出哪一種格式的網表(要給哪一種Layout用? 或是有甚麼軟件 ...

嗯,是生成allegro的网表,报错报告就是: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64bit_nb(30)_motherboard_5.18a\.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第一方和第三方是我们客户的习惯讲法,就是对应图片两个格式,现在就是能生成第三方,但是第一方怎么也生不成,报错说非法字符,但是\64bit_nb(30)_motherboard_5.18a\这个根本就搜索不到,百思不解。

网友A:
allegro 的網表本身使用的語法就比較嚴謹,所以一不小心就會錯。

如果產生網表有報錯,應該可以找的到。如果是 ORCAD 軟件的問題,請安裝最新的補丁,應該會修正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的網表本身使用的語法就比較嚴謹,所以一不小心就會錯。

如果產生網表有報錯,應該可以找的到。 ...

好的,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