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9.3 ROUTER中走差分线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02):
    今天 走差分线,郁闷了,不知怎么回事,会变成这样,如下图

    A/B二点不能跟着线的走动去调整,如果这点不能解决,真的感觉很不爽。作为pads的这么多年的忠实用户
    请高手们支招

网友:
    同上!这种问题气人啊

楼主:
    是的,即使从B点这头绕线也无从出来,会自动跳到A点,

网友:
    在ROUTER走差分线,一直有这个问题,从PADS2005,2007,一直到PADS9.3都有这个问题,这时你就要学会合理布局,走差分要一段一段的走,然后在PADS里来修线!

网友:
    需要手工修改走线拓扑。

我是这么解决的:走到这里时停下来,换到layout里面进行。然后再用router修一修。

网友:
    走差分线时,要先优化差分线的鼠线连线,确保鼠线是先到B 再到A, 这样走线就没有不会出现这样无法结束的情况。

网友:
    就是,就是一直都有这种问题,换来换去很麻烦的,

网友:
    可用调整拓扑的调整 ,router里面有个可以调

网友:
    没发现软件有以下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