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ALLEGRO收音机模块

楼主(2012-02-02):
发一个用allegro 画的收音机小板,有原理图,请指教!

2.68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0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1.天线是重点处理的,这样做应该不行吧。。。
2.插脚的焊盘也开了钢网,阻焊应该比焊盘大些
3.RADIO_R这根网络这么走是什么意思?
4.最下面连接器的焊盘反面绿油有问题,钢网不要开。

网友:
楼主你用哪个版本搞的?用16.2打开提示错误!

楼主(2012-03-07):
wangjing 大侠:多谢您的精彩点评!1 收音天线要求是75欧的输入阻抗,Net Name:  0这条网络是收音的射频地,在主板上与Net Name: GND通过FB 100MHZ  600OHM磁珠连接在一起的,主板上天线输入的高频信号串有102电容,防有源天线短路。2 插脚焊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排针,不开钢网应该也可以吧,阻焊是除绿油的大小,是我的失误,3是我的失误,原本是拉地线打孔的,搞错了。我会修改后再上传上,还望您指点,谢谢!(由于前段时间有点忙,加复晚了,请鉴谅)

楼主:
我用的是15.7版的,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我已修改过以上问题,附件里是更新的文件,请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