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在PCB如何设置成为点显示图纸不是线显示

楼主(2012-02-02):
各位大虾,在AD10中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让PCB显示成为点来显示,记得以前用09版本的时候,就是在PCB中右键,然后选择,选项然后就选择板参数选项,在哪里就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用的AD10为什么弹出来的是这样的 我想让他显示成为这样的 但是如今是这样的 想问问各位,我该怎么设置呢?还是我的软件有漏洞,不是完整版啊,谢谢各位答复啦。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

在PCB中,按下快捷键OB,调出“PCB板选择项”,如下图,在“可视网络”中修改【标识】。我使用DXP2004(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