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复制功能可以不改变元件编号吗?

楼主(2012-02-03):
pads复制功能可以不改变元件编号吗?比如我做拼板,两个板合在一起就会重复编号,一般软件会自动重编,不允许重复,但我现在希望两个板的编号不变,能设置吗?

网友A:
PADS不适合用做拼板,CAM的人回用CAM350或者Genesis2000跟你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不适合用做拼板,CAM的人回用CAM350或者Genesis2000跟你搞的

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再PADS里不能拼版吧

网友C(2015-01-10):
PADS能够实现元件位号不变拼板 我试过的 不过要一个一个的调整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再PADS里不能拼版吧

可以拼板,当然是不同的板 哈哈 我一直都这么用
只需纸板厂做V-CUT即可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cam350之类中去拼板 也不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能够实现元件位号不变拼板 我试过的 不过要一个一个的调整丝印

    你是把位号都改成text形式吗?如何使这样的话 是可以的!
eco reuse功能可以不用一个个调整丝印

网友C:
    是改到属性层 一个一个手工改 慢一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改到属性层 一个一个手工改 慢一点罢了

我觉得如果不是复杂的板 直接删除了位号 直接用 文本替代编号
    然后直接reuse效果更好

网友(2022-02-16):
    如果是不同PCB之间拷贝,如何保持器件编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