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不同网络名的等长线规则

楼主(2012-02-03):
如果要定义某两个不同网络名走线之和等长的规则,怎么做呢?
比如A+B=C+D,要定义网络A与B走线之和等于网络C与D走线之和,这样的规则该怎么定义呢。。。?
求解

楼主:
看来我只能分开单独设置了

网友A:
将A+B短接起来成为A

将C+D短接起来成为C

设置A和C的等长规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A+B短接起来成为A

将C+D短接起来成为C

不能短接的,中间有远见隔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短接的,中间有远见隔开的

Jimmy的意思是设置两个两个网络的等长简单些,假如中间的元件是电阻 就像电阻短接起来,当完成后再删掉短接的网络就可以了,也可以先保存个表网表,短接,等长过孔在ECO,把后增加的网络compare掉就ok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楼主肯定是在画USB之类的走线吧?这种中间有终端电阻的差分走线,强烈建议你不要直接a+b=c+d。而是要a=c,然后b=d。这才是最科学的!

网友:
    学习中 越学越难!唉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短接的,中间有远见隔开的

    让A和B同网络名,让C和D同网络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