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ADS问题

楼主(2012-02-03):
我用论坛里面protelpads的小工具,怎么添加了文件Translate都是灰色,转换不了。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先把PROTEL元件库MAKE LIBRARY   再用PADS自带转化器转化,不然是空的

网友:
不用转换工具打开也没问题的呀.只要是4.0的就可以打开呀.不过转到PADS后要打开颜色,不然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应该没破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