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生成GERBER文件有错误

楼主(2012-02-03):
在DBDOCTOR检查时提示错误:
ERROR IN RATSNEST net name = GND_EARTH
  POINTER TO RATSNEST INVALID
   Error cannot be fixed.
不能生成GERBER文件文件,提示:database has error;

楼主:
求高手,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手,在线等

多做几次DBDOCTOT

楼主:
多做了很多次,还是不行啊

网友:
brd的文件夹下把log,jrl等没用的删了,只剩brd和dsn

楼主:
恩,可以了,谢谢!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
!居然还和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