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設定綠油 Solder Mask 的大小 ?

楼主(2012-02-03):
附件中紅色是銅,綠色是開綠油 (沒有綠油)。

請問如何設定個別零件的焊盤綠油 Solder Mask 的大小?
先謝了!

网友A:
选中PAD, ALT+Enter  编辑Pad stack 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PAD, ALT+Enter  编辑Pad stack 属性。

然後呢? 我想改綠油尺寸,可是找不到!

楼主:
我可在 Solder Mask Layer 畫 copper 把 緣油開闊,
但如何把緣油收小至與焊盤相同大小?

网友:
你把这个器件编辑一下,在做器件的时候把solder层加上去,就可以了,设置小一点

网友:
在CAM的opition里设置,比如圆圈处设置4的话,就是说,出gerber后,solder mask比pad大4mil 每一边比pad 宽2mil 这个值设置太大的话,会导致开窗过大,造成PAD与周围的铜箔都开窗了,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上几位的设置也对,但不是最简单的!你不可能每种器件都重新编辑。

楼主:
謝謝各位。
這次我是要對个別零件進行修改。
所以 cytherea 兄的方法最適合我。

Thanks !

网友:
    编辑你要单个设置绿油大小的原件焊盘,设置绿油大小(Mounted Side),然后增加SOLDER MASK TOP,设置你要保留的焊盘大小,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