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怎么就扇出不了呢!

楼主(2012-02-03):
我用的是pads2007,在不PCB时,用BGA的扇出功能,怎么就不行呢?各位大虾,请指教。要不发个抄作步骤也行。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设置的规则是不是符合了?要是设置焊盘,过孔,线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大的是扇不出来的,再检查一下你在router里面设置,fanout是否勾上了siganl net?

网友:
还有要是有多种过孔的看看默认的过孔是不是你需要的,要是过孔太大也扇不出来的

网友:
二三楼正解,还要看看允许的扇也孔数是不是0个,要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