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线比焊盘宽时的规则设置

楼主(2012-02-03):
请教 如当规则里设置某个网络的走线为2mm 但有个 连接的元件焊盘只有1mm,在allegro里有区域规则和neck设置,在pads layout里如何设置?

网友:
直接无模UMM,W2就可以了  。也可以 在规则里查找那根NET单独设置线宽。

网友:
PADS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最好先扇出来,再连线吧.

网友:
画个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