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上面为什么还要画个二极管啊?

楼主(2012-02-04):
   一个p沟道增强型mos管,为什么上面还要画一个二极管啊?不懂,是不是这个mos管里面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啊?求指点。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正向走电流,反向钳位。有些管子自带,有些是外接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寄生二极管!!

网友B:
    是寄生,功率mos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保护作用的,正向走电流,反向钳位。有些管子自带,有些是外接的。

意思就是说不管基极的状态是怎么样,电流都可以直接从漏极流向源极吗?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理想的mos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寄生,功率mos都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不管基极的状态是怎么样,电流都可以直接从漏极流向源极吗?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理想的mos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联,是这样的吗?

网友:
    寄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不管基极的状态是怎么样,电流都可以直接从漏极流向源极吗?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理想的mos管和一个 ...

    是不管栅极的咋样,D到S都是单向导通的。而栅极控制则会让S到D的导通。这是这种管子的应用实质。

网友:
    生产时不可避免的

网友(2012-03-05):
    确实并了个二极管。看手册去。。。

网友:
    体二极管啊,兄弟

网友:
    不是寄生,是专门加上去,做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用,具体可以参考fairchild的datasheet.

网友(2021-08-09):
    体二极管  MOS管设计中会形成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就是寄生二极管,mos管本身特性。根据这一特性有时会将MOS管用作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