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2里为什么框选就自动复制了

楼主(2012-02-04):
pcb中,框选线和孔就自动复制 了,以前没有这样,谁知道

网友A:
你打开了金山词霸的自动取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了金山词霸的自动取词!

谢谢!太强悍了,我用的是有道词典,关掉了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与有道自动取词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有道自动取词不兼容

的确

网友:
金山,有道,灵歌等等一堆只有开启屏幕取词就会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