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虚心求教:双向数据线的串接匹配电阻如何接?

楼主(2012-02-05):
按道理来说,串连匹配电阻要接至源端,但是双向数据线的线上的SOURCE是不断变化的。如DDR上的数据线。写时数据是由mcu至DDR。那么MCU是源端。读时数据是由DDR至MCU这时DDR又相当于源端了。。那么这个串连匹配电阻到底要接到哪个位置呢?接到两线的中间吗?求教.

网友A:
RE: 虚心求教:双向数据线的串接匹配电阻如何接?

要是走线短的话可以考虑接中间(和上升沿时间比较,可以仿真确定),要是走线较长的话,则需要两端都加上串阻了。

网友:
串接匹配电阻只是匹配的一种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匹配方式,一般DDr是采用接并联匹配电阻~~

网友(2012-03-22):
短的话,放在哪边都可以,一般放在主芯片那边。长的话,最好两边都加!我们以前一个SD卡,需要高速读写,后来经过仿真,在主芯片那边串接,在SD卡那边上拉+串接。

网友(2014-10-17):
引用 网友A:
要是走线短的话可以考虑接中间(和上升沿时间比较,可以仿真确定),要是走线较长的话,则需要两端都加上串 ...

10inch以内,主芯片(含RX,TX,9.6G)那边串就好了

网友:
10inch以内,主芯片(含RX,TX,9.6G)那边串就好了。

网友:
靠近内存颗粒,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市面上买的内存条都是将串接电阻放在内存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