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微带线 参考层怎么不起作用?

楼主(2012-02-05):
各位大哥
小弟刚学习HFSS 遇到,两个个很困惑的问题

1,HFSS中作微带线仿真 上下参考层只能用介质边界作参考地

自己添加的参考平面 信号根本不会参考上去,自己加的平面 存不存在对仿出来的阻抗完全没影响。。。

其实 这个问题是在仿差分过孔发现的,信号孔旁边加的两个参考地孔完全不起作用。

2,在设置端口激励时,里面有个归一化选项,默认是要做归一化的。
问题来了,勾上归一化,算出来的阻抗恒定100ohm。不勾上,作出来的S参数完全不对。。。

网友A:
RE: HFSS微带线 参考层怎么不起作用?

1.这个信号孔旁边加地孔肯定对S参数是有影响的,估计是你哪里设置的不正确,最好有工程文件,不然没法帮你

  当设置的port为waveport时,系统会默认介质边界为理想参考平面,也就是说waveport可以不用自己指定参考平面,当然自己加也行,结果几乎没有变化的

  另外微带线只有一个参考平面,有两个的是带状线

2.这个问题我首先问问你,你凭什么说不归一化的S参数是错的呢,你这么说的根据是什么,或者说你是按照哪个S参数为标准从而得到这个结论的?

网友:
最好能提供图片,HFSS工程文件之类的,不然不方便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信号孔旁边加地孔肯定对S参数是有影响的,估计是你哪里设置的不正确,最好有工程文件,不然没法帮你
 ...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经过几天刻苦专研
做了一些实验,验证了自己加的地平面是起了作用的。
理解上有些偏差。

对于过孔的仿真 是否应该去看S参数和TDR的测试结果?
关于TDR 有教程能分享吗?

我用的工程很简单,就是via wizard生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经过几天刻苦专研

S参数和TDR可以看的,TDR在HFSS里就可以观察,首先打开一个新的结果报告窗口

另外要注意上升沿不能设置太快或太慢,太快导致阻抗剧烈变化,不合符实际情况,太慢无法分辨出阻抗变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和TDR可以看的,TDR在HFSS里就可以观察,首先打开一个新的结果报告窗口

那么 在做TDR分析的时候 激励端口归一化选项还是要选上吗?

我仿了一段简单的均匀带状线,分别作两个端口的TDR,为什么两个图会不一样?这两个端口应该是完全对称的才对啊。
而且为什么做冲击响应 得到的结果是负数?对于同样的模型,冲击响应和阶跃响应得到的结果完全对不上?

再问一个出问题
就是求解频率和信号频率的关系。
如果需要求解的是10Gbps的信号,上升沿50ps,那么求解频率应该设置到多少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和TDR可以看的,TDR在HFSS里就可以观察,首先打开一个新的结果报告窗口

等下吧工程传上来
网络慢
麻烦帮我看下应该怎么设置 带状线线宽带来的阻抗变化 才能正确的反应在TDR曲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在做TDR分析的时候 激励端口归一化选项还是要选上吗?

我仿了一段简单的均匀带状线,分别作两个端 ...

1.归一化勾上吧,不勾上的话端口的阻抗一直在变化着,出来的曲线感觉怪怪的
2.有图有真相
3.大概设置为0.5/Tr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和TDR可以看的,TDR在HFSS里就可以观察,首先打开一个新的结果报告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下吧工程传上来
网络慢
麻烦帮我看下应该怎么设置 带状线线宽带来的阻抗变化 才能正确的反应在TDR曲线 ...

你的工程我大致看了一下,也跑了一下,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扫描参数设置那里,将DC extrapolation勾上,然后填写一个合适的频率用作直流外推的门限频率值,这时频率设置那块开始值则自动从0开始,然后将步长设置小一点。你一开始的设置是从1G开始的,S参数没有包含低频分量,不太准确。下图

看TDR就用我刚才说的做就可以看了,端口归一化不归一化问题不大,主要区别是最后阻抗曲线收敛于归一化的值还是非归一化的值

你自己先做着,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再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程我大致看了一下,也跑了一下,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扫描参数设置那里,将DC extrapolation勾上 ...

线宽200um 线距405um 上层高100um 下层高200um 线长2inch
算出来特征阻抗67.93ohm

端口归一化 阶跃响应 TDR
可以看到HFSS 仿真出来阻抗为86ohm 与si9000相去甚远

取消归一化 端口1 端口2 阻抗以高一低 且基本在100ohm上下

端口归一化后的 冲击响应TDR
阻抗变化在1.16ns处,且阻抗仅在100ohm附近变化

端口未做归一化,阻抗在0.14ns出发生变化,这时阻抗为负数,在-100ohm附近变化。

归一化后的s11

未做归一化的s11

首先HFSS仿出来的特征阻抗与si9000的结果相差很大,到底应该以谁为准?
端口做不做归一化对 S11 阶跃响应TDR 冲击响应TDR 的影响非常大。这几个参数 分别应该在什么条件下 才回得到正确的结果?
为什么端口不做归一化 冲击响应TDR得到的阻抗是负数?
此工程中的差分线是阻抗连续的,为什么TDR图中,阻抗变化点不是在0时刻 而且不同设置下 阶跃响应和冲击响应得到的
跳变时间不同?

以下为具体设置和工程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宽200um 线距405um 上层高100um 下层高200um 线长2inch
算出来特征阻抗67.93ohm

不巧家里电脑没装HFSS,周一帮你去公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巧家里电脑没装HFSS,周一帮你去公司看看

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太感谢了

么事,你能先把你的3D图截个给我看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太感谢了

你好,早上帮你看了下,首先就几个能回答的问题先回答一下
1.我看了下3D结构图,发现你在SI9000里的参数写的和实际画的3D图是不一样的,我在3D图里量了一下,然后用量的参数在用SI9000计算得出来的结果和HFSS归一化后计算出来的阻抗是很接近的,下面我帖一张图,你也可以自己再去量看看

2.关于不归一化的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疑惑,按理说端口的不归一化最多影响的是S参数的表现形式,对于阻抗这种物体本身的特性应该没有影响,不过我还有一些疑惑,所以暂时可能还无法解答你,实在抱歉。等有了答案肯定会告知
不过归一化跑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PCB的走线或者VIA仿真之类的都会对归一化进行处理,归一化和非归一化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其实也就是S参数矩阵的转化,所以你平时使用时都按着归一化处理就行,我以前确实没注意到非归一化的TDR问题

3.关于阻抗为什么不在0点变化应该是由于PORT的关系吧,最后收敛到某个阻抗也是和PORT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早上帮你看了下,首先就几个能回答的问题先回答一下
1.我看了下3D结构图,发现你在SI9000里的参数 ...

参数确实输错了

一般做TDR仿真,使用阶跃响应 还是 冲击响应?
现在看来在归一化情况下,阶跃响应的结果更靠谱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确实输错了

一般做TDR仿真,使用阶跃响应 还是 冲击响应?

毫无疑问是阶跃信号,你可以看下TDR仪器简单的工作原理便可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是阶跃信号,你可以看下TDR仪器简单的工作原理便可得知

嗯 确实是这样的
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哈哈
谢谢啦

另外 怎么从HFSS到处模型S参数到其他仿真软件里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确实是这样的
现在基本上已经成功了 哈哈
谢谢啦

不能什么问题都要问别人,这样你会学习的很慢,也会养成一种不愿意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

授人之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你个网址
http://bbs.rfeda.cn/thread.php?fid=399

里面有中文的HFSS教程,试着自己去解决问题。实在想不明白的可以继续来问嘛

网友(2012-03-13):
看了这个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楼主和我现在做的东西很像,呵呵,版主的回答也很好,我要慢慢的看完所有的帖子

网友(2015-05-07):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