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制作半个过孔

楼主(2012-02-0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邮票孔,就是像邮票的边角一样的PCB版边形状,
现在想做一个板,但由于限制太大板宽才4MM,所以信号走不过去,又不
想改成4层板(价格高),所以现在想到邮票孔。听到的做法有把过孔直接做到KEEPOUT
层,然后在CNC的时候直接锣(厂家好像是这样叫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但这样容易起毛刺,而且板的侧面是没有铜的(但听说是可以做的,不知道
是不是叫金属化,不是很明白金属化是什么意思,希望各位懂的能帮忙解释
一下),现在想问的是,这样的半个过孔,是如何制作的呢?期待具体的步骤!

网友A:
是这样做的。把通孔焊盤放在KEEPOUT。选稍好一点的厂商完全不会起毛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做的。把通孔焊盤放在KEEPOUT。选稍好一点的厂商完全不会起毛刺的。

 在论坛找到一个教程,是这样的吗?这么大的通孔,不会起毛刺吗?如果跟厂家沟通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您給的圖片的確有點那個。我給您發一張我們作的吧。
我們的半孔是切掉2/3只留1/3。這個一般工廠做不到。你可以留一半。這樣很多工廠就能作了。

网友A:
跟廠家溝通就問能不能作半孔即可。要求半孔不能有毛刺。孔銅必需完整。最好是和我們一樣,板上只留1/3,當然有的廠商達不到,留一半也可以。

您看,我們的半孔有加貼PAD哦。防止半孔剝落~~~~
圖片是我作的LAYOUTGUIDE中弄下來的,下邊的那個板子才是OK的。您仔細看下邊那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廠家溝通就問能不能作半孔即可。要求半孔不能有毛刺。孔銅必需完整。最好是和我們一樣,板上只留1/3,當然 ...

这样说,曾经有做过这样的板子,有没有实物图啊,拿来分享下呀。这样的焊盘还是很独特的呢!对了这个做工艺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阻焊的吧

网友(2012-06-19):
學習了,考慮的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廠家溝通就問能不能作半孔即可。要求半孔不能有毛刺。孔銅必需完整。最好是和我們一樣,板上只留1/3,當然 ...

网上有过讨论的,好像就叫 半孔工艺 (就是怎样办到半孔沉铜完整的问题),加工能力体现之一。

因此,有此应用时,最好和PCB厂家沟通 依照工厂加工能力 怎样办到半孔工艺
有能力的厂家会给你提建议的(比如孔保留的多少最易保证沉铜完整性)

板边金属化半孔的加工控制
http://www.pcbcity.com.cn/PcbInf ... 0141551571016-1.htm

网友(2013-12-30):
关联参考帖:
半孔设计如何过ERC? 怎么设置 求指教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794&fromuid=6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