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怎么显示局部的未布的网线

楼主(2012-02-05):
如题:Expedition怎么显示局部的未布的网线,选中net显示的时候是整版的未走的网线都显示了,怎么只显示某一块的或框选的一部分

网友:
这个东西mentor做的很不好,方法1是选择一部分网络然后高亮(如果有走线的就不行,必须是无走线的),第二个是用net filter,但是不显示鼠线的网络就没法选择了也没法修改。3是选择网络的时候会显示鼠线,但是不选择就不显示了

网友:
我倒觉得没什么,NET FILTER 2007版本以上做了个小对勾开关,也挺方便的,轻轻一点就行

网友:
你在editor contor的fiter中,框选后即可显示在fiter中,勾选应用即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