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一阶或二阶中的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6):
请教:多层盲埋孔PCB板中,经常有说PCB是几层几阶的板子。请问这里的阶是什么意思?
         请求详细点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laser1-2就是一阶
laser1-3就是二阶

看laser穿过的层数

网友:
对于机械盲埋孔板来说,一阶需要一次压合,二阶需要两次压合
对于激光盲埋孔来说,一阶需要一次激光钻孔,二阶需要两次激光钻孔

网友(2012-04-10):
五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中间层的穿透也是一样么?比方说4层板,2层到3层埋孔,也算是一阶么?

网友A: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6. 即1-2,5-6需激光打孔.
6层二阶HDI板指 盲孔:1-2,2-3,3-4,4-5,5-6. 即需2次激光打孔.首先钻3-4的埋孔,接着压合2-5,然后第一次钻2-3,4-5的激光孔,接着第2次压合1-6,然后第二次钻1-2,5-6的激光孔.最后才钻通孔.由此可见二阶HDI板经过了两次压合,两次激光钻孔.
另外二阶HDI板还分为:错孔二阶HDI板和叠孔二阶HDI板,错孔二阶HDI板是指盲孔1-2和2-3是错开的,而叠孔二阶HDI板是指盲孔1-2和2-3叠在一起.

网友B:
业界通常有两种方法定义阶数:
1、激光孔穿透的层数,1-2为一阶;1-3为2阶;1-4为3阶。。。。。这种定义方法比较通用;至于PCB加工厂商怎么加工(也就是几次层压来解决,依据各PCB厂能力而定)。
2、层压次数;常规多层板层压一次;加工过程中层压2次为一阶;层压3次为2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界通常有两种方法定义阶数:
1、激光孔穿透的层数,1-2为一阶;1-3为2阶;1-4为3阶。。。。。这种定义方 ...

您好,这种定义方法不是很正确吧?您的第一种方法只是定义了叠孔形式的HDI板,而错孔形式的并不包含在内.

网友(2014-01-10):
引用 网友A:
6层板中一阶,二阶是针对需要激光钻孔的板子来说的,即指HDI板.
6层一阶HDI板指 盲孔:1-2,2-5,5-6. 即1-2,5- ...

网友(2014-03-26):
顶5楼~中间打机械孔

网友(2018-05-21):
学习了,终于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