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 那种方法 丢失的信息最少

楼主(2012-02-06):
    求转换方法

网友(2015-12-23):
    cadence--release16.3--pcb editor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
这个怎么操作?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2012-1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自动改的名字,比如一个封装有10个一样的焊盘,转出来会自动命名成pad1-pad10,而且转出来的焊 ...

更正一下熊猫的答复,焊盘的阻焊开窗可以在导出的时候自动生成。这样避免再建了。至于pad我忘了之前我是怎么统一换的了,好像有方法可以直接批量换的。
    另外我遇到过allegro只能用15.5导入ASII码高版本的allegro导不进去的情况,大家转换的时候注意。有时间我会写个详细的转换过程及一些相关问题供大家讨论

网友(2012-02-0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自动改的名字,比如一个封装有10个一样的焊盘,转出来会自动命名成pad1-pad10,而且转出来的焊 ...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改名字不行吗,我又不想拿这个库来以后用。

    这个是软件自动改的名字,比如一个封装有10个一样的焊盘,转出来会自动命名成pad1-pad10,而且转出来的焊盘没有阻焊曾,如果认为的加阻焊要一个一个的改,如果把pad2-pad10替换成pad1也要一个一个的替换,都很麻烦。

楼主:
    说白了 就是 导来导去 东西都 搞乱了 但是
  每家公司用的 软件又不一样郁闷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算是最好的了,但是也会丢很多东西,尤其是导出封装有问题,焊盘都被自动命名了,而且同样的焊盘 ...

不改名字不行吗,我又不想拿这个库来以后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算是最好的了,但是也会丢很多东西,尤其是导出封装有问题,焊盘都被自动命名了,而且同样的焊盘被分别命名成很多个,改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把PADS保存为ASC格式,再利用Cadence里自带的工具来导。cadence--release16.3--pcb editor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