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er 20 (20层)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2-06):
Layer 20 (20层)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是Layer25吧  ?你画得几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ayer25吧  ?你画得几层板?

我问的是就是 Layer 20.

网友:
这个好像你自己可以定义吧,LAYER25这个层比较特殊

网友B:
第20层 是元件的实体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0层 是元件的实体范围

我看 20层, 不是实体范围.
好像是最大不允许干涉范围.

网友:
这个层是你在运行自动布局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器件在布局时为了不相互干涉,会有一个布局空间,这个空间的形状你就可以画在这一层!

网友C:
补充一点,这个范围绝对不是实体范围,实体范围是在27和30层! 楼主钱多,再发点红包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这个范围绝对不是实体范围,实体范围是在27和30层! 楼主钱多,再发点红包啊!哈哈!

我喜欢将实体范围放在 25层.
钱没多少, 我是穷鬼.

网友C:
25层有特殊作用的!在出负片的时候会用到,平时我们不习惯用负片,所以这一层被遗忘了。比如某一层是完整的地平面的话,第25层包含了地电信息,主要指电层的焊盘要比正常的焊盘大20mil左右的安全距离,保证金属化过孔之后,不会有信号与地电相连。这就需要每个焊都包含有第25层的信息。而我们自己建库时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建议新手直接用Split/Mixed 这种方式,输出时的图和光绘的一致,便于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层有特殊作用的!在出负片的时候会用到,平时我们不习惯用负片,所以这一层被遗忘了。比如某一层是完整的 ...

我只在 Layer 25 放 2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