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15.7和16.5的问题

楼主(2012-02-06):
我是16.5的版本,可以打开15.7的文件,那请问反过来如果我制作完的原理图整个工程给别人的15.7,人家可否打得开?是否需要转换?貌似用15.7的人比较多,而且听说15.7也比较稳定?

网友A:
使用 Save as 16.2 的格式,15.7 就可以打開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Save as 16.2 的格式,15.7 就可以打開原理圖。

多谢!

网友(2012-05-07):
高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的,但是低版本的打不开高版本的,网上有16版本如何转换成15版本的教程,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哦

Save as 16.2 之後就要離開 16.5 版的 OrCAD,然後低版本的 OrCAD 或是其他軟件才可以使用。
如果在離開 OrCAD 的時候,再問你要不要儲存,千萬都不要儲存,再次儲存會變成 16.5 的格式。

网友(2013-12-15):
谢谢高手指教,学习了

网友:
不管对方什么版本,我一般都会换成低版本和PDF的给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