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看下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7):
帮忙看下下图提示的是什么意思,板子是2层的对的啊

网友A:
    层模式不匹配,一个是默认的 另外一个是max layers  改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模式不匹配,一个是默认的 另外一个是max layers  改下就ok

    应该怎么改,在库里改吗?板子是2层的

网友A:
    setup下 layer definition中 点击max layers 确认O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下 layer definition中 点击max layers 确认OK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