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etch为啥没起作用呢

楼主(2012-02-07):
四层板,第二层是gnd的plane,可是split plane后却发现过孔在plane上,不是一个网络的都没有因为anit etch在plane上产生隔离,全是连一起的,thermal flash倒是正确的,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么?

楼主:
如果把gnd的plane改成postive,不同网络的过孔,在gnd平面上倒是正确的隔离的。

楼主:
有drc错误,把错误删了就好了。真奇怪。

网友(2012-03-13):
如果是allegro画的,对于你的4层板,你可以点击setup--crosssection 看看你的gnd所在的层是positive(正片)还是negative(负片),如果是正片就会铜箔对于不同net的就要自动闪开的